七彩虹m/n C.945PL智能网吧版 VER2.2不跑码

楼主(2012-03-01):
七彩虹m/n C.945PL智能网吧版 VER2.2不跑码,全板供电都正常,诊断卡复位灯点了就灭,正常,客户说在他那里能点亮,但到我手里,不跑码,插显卡也点不亮,压了桥,还是一样!!!主板又没
,求图纸,帮我找找思路!!!!这板子又没有通病啊 !!!!
显卡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酒精擦拭CPU座,应该是接触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洗U座,这一块不好了,可能虚了,或清一清BIOS

网友:
看下CPU座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连块的。修过好几台不跑码板子 都是U座的触角碰在一起了!

网友:
放电、洗板水再刷下U座、再不行的话压桥试下,照你说这很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很大可能为BIOS 资料损坏

网友:
CPU座和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上PD的U,DDR667以上的条子试试;另7彩虹板子的桥一直有空焊的问题,我曾经连拿3块新的G41桥都有问题,估计厂家设备有问题

网友:
CPU座空焊可以性大。

网友:
北桥 CPU座 座应该是BGA的吧 先加焊下 有的你压这也是不好使得 加焊

网友:
CPU针脚是针的!!!!!

网友:
只能是桥或者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