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3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03-01):
客户说是装系统时突然黑屏,再开机不亮了。拆机祼板上电有跳变,以为是显卡问题,就给客户说是显卡的问题报价350留下。显卡是n10m-qe1-s的,加焊不行,重值也不行,还以为显卡坏了呢,后来换一个现象一样。正当没思路时看到主板有一个USB口坏了,主供电和两根数据线直接对地,把口拆下后,上电竟然亮机了。

应该是两根数据线对地引起的上述故障  走了弯路了

网友(点评):
九弯十八曲啊,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USB数据线对地,差点拔了南桥,

网友:
哈哈,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没有先干显卡,是有个客户摔了机子就不显示了了,我给他换了USB接口就好了

网友:
我还遇到过一条数据线短路造成时能认到USB时认不到的

网友:
像T400,U口经常会坏,会致挡机。

网友:
USB保护了,估计是代码停止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