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3-01):
原不亮,换了高压条后,NESO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用新买的高压条原的驱动板点灯,是一样亮一下就灭。外接电源适配器试换,又是一样亮一下就灭

补充内容 (2012-3-2 11:18):
已经查到,到屏的电压电路不通,小管坏了,没得换,飞线搞好了

网友:
先用灯管代换下试呀,如果确定是高压条问题的话,很少有换高压条后还出现问题的呀

网友:
用替换法一个个试啊,高压板,驱动板

网友:
用原来的高压板加驱动板外挂2个灯管如果不灭的话就果断拆屏换灯管~

网友:
NESO显示器常见两种代工吧,长城代工的用通用高压板很好代换,康冠(KTC)代工的要注意原机驱动板给高压板的是低电平开启信号,用通用高压板的话,要加个转换电平电路才行。这个电路百度一搜就有,很简单。

网友:
嗯,搞好了也跟着楼主学习了一招,收益了。

网友(2012-03-31):
外接灯管试试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