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显卡虚焊

楼主(2012-03-01):
当得知是显卡虚焊时,就拿到别家去加焊,加焊后一点即亮,于是乎就装机,当装完后,发现又不亮了,第一反应是,莫非自己把哪上短了?随即又把板子拆出来测试,结果发现还是虚焊,又给重新加了一把,这次装机就有点教训了,先连续上几次电,烤烤再装,发现连点三次都没问题,就又开始装机,最郁闷的事情又发生了,又去加焊(这时同行都让我直接把显卡给换了),可是故障依旧,这时有些不耐烦了,一会功夫连着折腾我拆装好几次,一气之下把主板给扔一边了,过了一会,突然想到,莫非是焊点之间没进去焊膏,氧化层导致的?于是就自己拿过毛刷,从四面往里不停的刷焊膏,感觉差不多了,拿起风枪对着显卡就是一顿狂吹...待温度下来后,测试OK,就又一次装机,这次多了个心儿,装一两个件后就点一次,终于装起后亮了起来,这时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就一直开着机测试,想起来就重启下试试,直到客户拿走都没出现问题,这才放心.
显卡

网友:
我怎么就觉得这款机器真正的BGA焊点嘘的不多啊??一般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造成的。。。楼主你这个机器不久就要回来了。。
同意楼主:
3.0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机器加焊没用的,要么吹下重新植锡,要么就换改良版的,这样自己也省得麻烦.如果客户拿回去一两个星期就拿回来的话,人家不说你水平不行呀

网友:
换块板吧 300块钱不到

网友:
换显卡成本太高

网友:
确实这款返修太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提醒,到今天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吧,具体忘了,今天闲着无事突然想起来,才来写写的

网友:
直接换升级版的!

网友:
不觉得这帖子挺没意义的么

网友:
这是显卡门啊

网友:
NVIDIA 的虚焊门

网友:
这个其实是镜面核心里面虚焊了。

网友:
换芯片吧。换了就不坏了。换了太多了。不要认为好了。返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换改良芯片吧,现在我们一般直接换

网友:
显卡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