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6WC 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2-03-01):
       今天接修一台同行的联想21.6的液晶屏,说不定时闪屏,连机测试十多分钟正常.打电话咨询说有时候用半小时,有时候一开机就闪屏,闪屏的时候,指示灯正常,图象闪的时候很暗.估计是电源或者高压板有问题.直接拆机,的确有时候会闪有时正常,出故障的时候,测量12V 5 V 电压正常,驱动机 POWON 的电压随闪屏跳变.断开这脚电压正常,估计是高压板引起的,先换灯管测试,半小时后也没出现问题,估计是灯管脱焊引起的,以前遇到的灯管问题,都是用段时间会不亮,还很少有不停的闪的.拆开屏后,发现下管线已经断了,稍微动下就掉了,重新焊接,试机几个小时 ,一切OK .

网友:
还行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心细,不怕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啊。

网友:
学习了。有一个一样故障的,还没修,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问题的机子      但是好像不是灯管的问题   请教 楼主  你的机子在闪的时候用 强光照屏幕 能看见东西吗

网友:
明显是接触不良,闪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