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31开始是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2-03-01):
开始是供电不正常,其它什么都正常,本人新手,本来怀疑是PWM芯片问题,于是更换了还是不正常,研究研究不知咋的后来搞得开机复位灯常亮,没复位,复位排针有3。3V,内存时钟为0。7V,发现北桥供电一上下管只有0。48V,正常应1。6左右,因为 我之前量过。上阻值卡打南北桥阻值都正常,现在还有就是上12V第一二个MOS发烫,哎,一点思路都没,瞎搞,这板子找不到图纸。看来这板要成料板了。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一主板可能是北桥的供电MOS管坏了,可以换一个,再测量电压,看看是否上来了

网友:
有得是和PWM一块坏的,也要换掉的

网友:
供电是先由内侧供电,再有内侧负载供电,然后才有桥供电,总线供电,内存供电一般是旁边的电感线连接的MOS管加PWM芯片产生,比如9214,9218,负载供电一般是9173产生或者比较器+场管,可以查一下9214工作条件。,当然必须先由各路供电输出后,也就是PS_ON拉低后输出各路电压。

网友:
俺也是新手,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