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4X-M2 PRO——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2-03-01):
主板:UNF4X-M2 PRO
故障现象:全板无复位
故障分析:通过观察全板,并且测量了下A15   0V;发现此板用的是AM2CPUNF4的单桥,可以初步确定,CPU复位应该没有问题。接下来先测下全板的供电基本正常,唯独测CPU供电时发现没有电压(可能是AMDCPU要上真U才能出来CPU供电的原因吧)把这里先放下不管。那么复位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总线供电正常后要反馈给南桥一个HT_VLD(此信号是总线供电正常的信号)信号,有了这个PG信号全板复位才能产生。可是HT_VLD又是通过哪些电路转换而来的呢?下面开始跑线:
总线供电是又Q27这个场管的提供的1.2V,从Q27G极开始跑线,发现G极于LM324的第一脚相通,然后再从LM324的第三脚跑,发现它与C19R64相连,一个滤波,一个下拉组成延时电路。继续跑,跑到了Q15C极,E极接地,从B极继续跑,又跑到了Q14C极,E极接地,B0.87v(接近1.2V).有点郁闷:“心想0.87正常吗?B极也没有过孔下去啊。”看了看AMD的上电时序。
咚……咚……搞错了(这里是HTVDD_EN,也就是说南桥开启的总线供电,并不是复位的条件,并且0.87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与LM324相连,至于LM324是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来迅维学了你就知道了)
HT_VLD这个信号在哪里啊?摸不着,看不见的,还是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啊!想了又想,思索片刻。呵呵……“看你往哪里跑,有火眼金睛在此,启容你放肆。”
顺成LM3247脚开始跑线,通过过孔,一路走下来到了Q19B极,然后E极与AMDCPU座旁边的几个电感、电容相连,可能是直接进了CPU吧。为了证实这一点,通电测Q19E极,电压为2.51V,顺便测了下C极,3.40VB极无电压。哦,原来如此(Q19E极没有接地,这个2.5V应该是传说中的VDDA2.5吧。而C极的电压是由ATX3.3V直接提供的。B极无电压,很明显是这个三级管坏了)
此板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图片。

网友:
经典支持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纠正下啊:HT_VLD应该是从Q27这个场管的S极跑到桥旁边的一个R267电阻一端,另一端与Q39的B极相通,而此Q39的C极又于另外一个Q38三级管的B极相连,C产生HT_VLD进入南桥。

网友:
没图,看起来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