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插屏线,就没背光.有图像显示,外接高压条还是一样,插屏线就不显背光

楼主(2012-03-01):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液晶,白屏,换了驱动板的APL5522后正常,然后烤机,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黑屏了,用手电筒看,里面有图像.然后换了高压部分的电容,测试4501有问题,用4606代替.试机,还是不行,太麻烦了就直接改高压条了,现在改好了高压条,不插屏线灯管能
亮.插了屏线灯管就不能亮(屏有图像,没背光),说明高压部分没问题,现在是哪里问题,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你的开关线加哪去了??什么颜色的??我怎么看没有接到开关信号脚上?

网友(点评):
黄色,接到三极管的B极

网友:
能确定灯管是好的吗,高压条开关线上有电压吗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太TMD漂亮了.

网友:
你的开关线接是接在初级的三极管还是次级的三极管还是高压部分的啊?

网友(点评):
高压部分我把引线断开了,接到初级的三极管

网友:
这应该不难啊,供电、地、控制、别忘了有的芯片改高压板需要去保护的。

网友(点评):
都改高压了还用去保护?一体板上的高压不用了。也能保护吗?开启高压的线应该是接在驱动板上的吧。还是仔细查查吧。

网友:
你的线别接在三极管上~接到电容上去~线接错了你~

网友:
驱动板上的开关输出线搞对没??

网友:
驱动板上的开关接好了没有。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接个5V、地、开关就行了很好找的、

那样背光会常亮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开关线,可以接到屏供电上。这样也能起到开关的作用
直接接5V,会不会关不了背光?

网友:
板子高压部分的MOS管去掉没有,没去的话会保护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sl904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接个5V、地、开关就行了很好找的、

你的意思是亮度不能调节了对吧?

网友:
“板子高压部分的MOS管去掉没有,没去的话会保护 ”

晕,谁接高压板不会把原来的供电断开啊。

网友:
你用的高压是不是要用12V供电啊  ,不能接5V ,要么就是开关信号没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保护可以详细说说吗?第一次听说

这个有很多种型号的,定义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高压板上的芯片型号是多少?你告诉我 我给你说怎么去保护

网友:
别提取保护了,修了个优派va1916w的显示器,不定时暗屏,外接灯管就不暗屏,于是乎换了个灯管,郁闷之极,暗屏更加频繁了,于是乎,直接去保护,去掉漏电的灯管,长时间测试,没有问题,只是由于灯管接了三根,留了一根,机器内部经常可以闻到臭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