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电池冲很慢,看恒流源电流,在待机电流和冲电电流来回跳变,

楼主(2012-03-01):
宏基4736zG 电池冲很慢,看恒流源电流,在待机电流和冲电来回跳变,

电流不停跳变,关机状态下,两秒钟电流上1A,马上变待机电流,过三四秒又显示冲电电流,而且两个小时了,电池才冲了百分之三

补充内容 (2012-3-2 18:06):
拔掉电源,显示百分之4的量,但可用2小时,买了个电池还没到

网友(点评):
我以前修过一台E40的,和楼住的故障现象是一模一样的,只记得是充电IC外围坏了一个电阻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
送修吧,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查下电池的容量 有可能电池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了,先考虑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电路或充电电路开启信号

网友:
充电电路  电池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电池 ,然后就是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楼主结果怎么样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本子。也是这人问题。但比你还多了一个问题。就是接上电源之后要等十多秒才能开机。十多秒之后。3.3 和5V。才出现。工作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