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 进水 加电不亮

楼主(2012-03-04):
Y550,板号:LA4601P。
  主板从触摸板处进水,一大片的污渍,听客户说是进了面汤的,不说那些了,把有水的痕迹都用洗板水洗干净,放到土炮上100度加热半小时,进水刚好在南桥背面,悲催啊,别说南桥坏了。。

  清理完后,打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待机0.01,测量有+3VALWP,+5VALWP,按开关,可以加电。电流0.23,测量U35,+5VALW转+5VS芯片,123PIN没有+5VS电压,量4PIN没有控制电压,按理说这个控制电压应该在12-19V之间的.

沿图查到B+到R593、20K电阻到U35之间短线了,

直接刮开B+的板线,上锡把20K电阻焊在B+到Q49 1PIN上,再加电试试,电流终于开始走字了,0.86,1.05,1.25,1.29 ,接屏,机器已亮。 装机测试,没有认声卡。。。
  纠结了好半天,拆机查声卡供电正常,6PIN BITCLK 没有。查询到是从南桥过2个电阻到声卡的。

  无奈只有换南桥了。南桥换后加电试主板,加电电流0.25,居然出问题了,以为没焊好,就捏着南桥在加电试试,电流一路上升电流也有跳变了,心想进水的机器是不是有元件被腐蚀后性能不良了,就用手指单个摸进水位置的元件,当摸到一个电阻时就正常加电,
因为主板没有标电阻的编号,量一侧有3.3V,一侧没有电压.电阻阻值有38,直接给换了个0欧的,加电终于正常了。这会先装一半的机器测试,发先问题,上硬盘后待机电流0.12偏大,硬盘开始转起来了,纠结了,待机时硬盘供电肯定是没有的啊,拆出主板裸板测量 U35 +5VALW转+5VS管子,D级有5V,G级有1.8V,S级有5V,

测量Q49三极管发现DS级左右阻值都有300和800,直接换掉,在通电测试+5VS待机没有5V电压,装机后测试,声卡也识别了。
进水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搞了2天才搞好。。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会断线的

网友:
好快的速度

网友:
问一句, 土炮能保持100度吗

网友:
仁宝的板B+容易出问题

确实如此。。。

网友A:
可以的啊,我的土炮只有下面4块预热板,温度也可以控制的,以前没有返修台只有用土炮加风枪干桥了。。T61的都干过,只是效果不好,容易烫手。。。

网友:
汗,帖子之前发到一半就去做事了,后来发现只有发表后在编辑了。。郁闷。。。。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厉害 搞好了 我两台进水机都没弄好

网友(点评):
进水机耗时耗力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超赞!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摸一下那个电阻就会正常开机呢?能说说是什么道理吗?还有怎么判断是0 欧姆的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超赞!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摸一下那个电阻就会正常开机呢?能说说是什么道理吗?还有怎么 ...

因为我没有摸上电阻时 加电0.25量电阻两边电压一边有3.3V,一边没有,摸上去测量两边都有3.3V所以就直接换了个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没有摸上电阻时 加电0.25量电阻两边电压一边有3.3V,一边没有,摸上去测量两边都有3.3V所以就直接换 ...

正常来说人体的电阻值应该很大啊,手指的电阻估计也不会少于38 欧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懂的地方还请楼主不要见怪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人体的电阻值应该很大啊,手指的电阻估计也不会少于38 欧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懂的地方还请楼主 ...

那你在想想,人体是不是也可以带电的呐?也许那个3.3只是一个南桥的开启信号什么的,所以手上带电一样可以起到信号的作用了。个人猜测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我的土炮只有下面4块预热板,温度也可以控制的,以前没有返修台只有用土炮加风枪干桥了。。T61 ...

增你一个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