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加热器件,你来帮我选一个

楼主(2012-03-01):
发个图,图中的两种发热管都是不锈钢类型的发热管,功率也都是2000W。盘形的要75元,掌型的高温管要50元,图中有必要尺寸。如果打算用其中的一种做BGA预热,你会选那个。
按照常识,盘形的做成直径25cm或24cm*24cm的预热区,掌型的最小也要做成32cm*32cm的预热区

补充:计算了一下,结果是
盘形:24*24 单位发热功率 3.47瓦/平方厘米     (和CF260的近似)
           直径25单位发热功率 4.07瓦/平方厘米
掌型:单位发热功率 1.95瓦/平方厘米 (和惠普890的近似)

网友:
我选的话,我会选圆的,看中间刚好放下加热风枪!!!!哈哈~~·搞个三温区!

网友:
掌型的中间有空间也可以做3温区的。

网友:
果断选蚊香型的.................

网友:
蚊香型的好看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文香型的啊`。看着爽~

网友:
我选掌型,升温平均。

网友:
掌型的吧 没看长的发热砖。

网友:
我觉得还是蚊香形的较好点儿、

网友:
蚊香型的较好。

网友:
板是长方形的多,我选掌型的。

网友A:
都不行。这种东西要放水里的,干烧一会就断丝了。

网友(点评):
这种是属于干烧管,不会的。盘形的是电炉上用的。

网友:
张老最近是不是在研究bga预热啊,老发类似帖子

网友(点评):
算不上研究,但确实想做点试验。

网友:
掌形的受热均匀

网友:
咋感觉排列都有点不太合适呢~~
这样会不会中间比较热呢?旁边热量没有中间高??
那个张的像蚊香的东西中间距离在疏散一点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我是估计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我就高兴了。我想中间温度高有好处,这不就是被动的3温区的料了吗,测温放到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行。这种东西要放水里的,干烧一会就断丝了。

再上个图片你看一下。图片是个1000W的电炉。美国人厨房里用电炉做饭的占大多数,烧燃气和油的倒很少(本人曾亲眼所见),而且都是用蚊香管电炉。烧起来整个管是红的,像烧红的铁一样(其实外面就是不锈钢,和铁也差不多)。
第2个图是厨房里用的炉子,当初就是4个机械调温开关,没有中间电子调温的。

网友:
主要是发热过于集中,,,

网友:
现在BAG焊台也不贵啦  何必呢

网友(点评):
我根本不需要BGA焊台,即使有也没用,但是有diy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