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inter

楼主(2012-03-01):
型号   dv6   inter u     独显
故障现象:触发0.02---0.3----0.6-----1.2      有时还掉电重启  有时能跳到1.6  甚至1.9
故障原因:d壳进水
检修步骤:
经观察无腐蚀 痕迹      客户说进水自己用吹风机吹过
首先怀疑不过 内存     更换内存  不行        然后上阻值卡测内存工作条件      vdd   sus总线 spd     clk    都正常
接着测了  各项供电      nb    sb    u    显卡     都正常
在加电几分钟后   无意间摸到    显卡有点烫

由此怀疑是不是显卡问题       求教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显卡看看缺电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