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不充电

楼主(2012-03-01):
      板号:JM5独显

    故障:不能充电

               接机后经测试  能检测到电池 电池也能放电 就是不能充电  。初步判断问题出在充电电路 并非检测电路 。查充电芯片条件: DCIN 19  ACIN2.4   CSSP CSSN 都正常 REF 4.2V(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LDO 5V  9PIN 3.3V    10PIN  0.8V  ACOK 适配器时3.3 电池时为0.2    VDD 5V  一看这些条件都貌似正常 这下无语了  貌似这个芯片的充电电流是通过总线受EC控制的  。 于是上波  发现总线有波形  ,这下只剩最后一步了 打上管波形(不知道这种PN管组合的上管有没有脉冲波。反正我是没测到 、)。  此时别无他法了  换掉充电芯片 故障依旧   换掉EC还是一样的 充电芯片就是不出电压        想请教下各位大虾  是否还有神马条件没有满足呢。 现在我只剩下没刷BIOS了  。还请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
我有一台 DELL1440的 了是 电池不充电

网友:
全新的电池换过了  一样的  现在插上适配器电流在0.011----0.024间不断跳变  还有就是芯片的上管G极一直保持的19V的电压不变 这怎么能输出呢 。芯片换了两个了  ,就是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充电呢

网友A:
dell的机器电源中间针有电压吗?这个很重要,还有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B:
  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是原装适配器吗?你最好找个原装适配器试下看,我以前也遇到过,用可调电源能点亮就是不能充电,能换的我也都换过,最后没想到就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C:
csin,csip信号有没有断?充电上下管更换过不?

网友:
必须用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dell/hp帶檢測電路!不然就是不充電、不開機。

网友D:
换I/O吧,多般是这引不充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电源中间针有电压吗?这个很重要,还有是不是电源问题,

中间针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适配器吗?

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等闪  一绿 一红 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in,csip信号有没有断?充电上下管更换过不?

管子换过了 那两个脚也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I/O吧,多般是这引不充电呀

文中已经说过 IO换过全新的。

网友:
今天继续纠结 依然没有找到病症。

网友:
      检查这几个二极管、

网友:
查一下 芯片 附近的电路

网友:
好贴就是要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