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只有一边响 并成一个,客户不同意

楼主(2012-03-01):
一客户拿来了一个飞利浦的老音箱,说是买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一定要修好,
音箱只有一边响,我拆开看了下,就把另一个不响的喇叭线并到另一个上面,两边都响了

可客户拿回去一听就听出来了,蒙不过关,说我是把两个并成了一个,不同意,咋办
??
还要找我修,要我修好,价钱倒无所谓,他愿意出钱

这个要换功放芯片吗,
我看了下功放板子,很简单,是不是要换功放芯片啊

网友(点评):
干扰法定位,看看是哪里坏了,功放芯片坏的多

网友:
既然并联可以,那就偷偷给他并起来。但是和客户说:换的芯片,好不容易才搞定···拿银子吧···

既然他这么在意,一定在乎立体声之人,这样做还不是自拆门牌?

网友:
并联起来是单声道,声音很不好听的,人家能花很多钱买音响,那肯定是个行家,这样做的不行的,要修好才可以。
并联只有单声道,怎么忽悠??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检修啊,请给个思路

网友:
坛了里有会修音箱的吗

网友:
看一下功放的主芯片再定

网友:
线换电位器 后换功放块。

网友:
能拍个图吗?我看看图,告诉你那个几个测试点,还有,电位器坏了有会那样,什么资料都不说,怎么帮你啊,最起码要我们知道功放板的组成结构,比如用的是什么功放管或者是什么功放ic,说清楚,拍了图,音响修起来简单的很

网友:
我先换个电位器试试,

不行,我再上图让大家指点

网友:
先把电位器和功放块换了再说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