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2-03-01):
插入电脑没有任何动静,上图,那个是晶振啊,都没找到,还有是不是供电的问题,那个大IC是FLS吗

网友:
没有反应,和flash没有关系,可以试着拖一下主控芯片

网友A:
up19内置晶振的。你这个换up19或者加焊一下,不行再重新量产。

网友:
什么是量产

网友:
送修吧,朋友。

网友:
我有好几个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不可能没有晶振啊

网友B:
  哇,  什么是量产都不知道啊,   刚刚进入维修吧。

网友:
供电脚连接的一个电阻有问题,进去5V出去3.多付,我吹下来时候镊子一拿两半了,那个也没看清是多大的电阻,换上去个还是不行,出来只有1.5负是不是阻值高了

网友:
那个大芯片就是FL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  什么是量产都不知道啊,   刚刚进入维修吧。

的确    才学3个月    对主板比较熟   笔记本次之   其他的就更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    才学3个月    对主板比较熟   笔记本次之   其他的就更次了

慢慢来哈,我也是自学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9内置晶振的。你这个换up19或者加焊一下,不行再重新量产。

谢谢老师,已经好了这个优盘,我在发个帖子,详细说下~!

网友:
这么快搞定啦,楼主也是高手啦。

网友:
直接用锡拖过电阻应该也能用,电阻是保护过流作用的

网友:
量产不能保护数据。如果想要数据发到我公司来帮你做!详情QQ谈。

网友(2012-03-31):
晶振和晶振电容一同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