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2笔记本背光不亮

楼主(2012-03-01):
开机显示几秒后背光不亮,检测高压条供电12V有开启电压2.1V,请问大家开启电压2.1V正常吗?

网友:
高压条的供电4个口分别是12V  0V   2.1V   地

网友:
0V的那个也不正常

网友:
    2.1是亮度调节吧!

网友:
换个9-12V的通用高压条上去试一下能否点亮

网友:
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0V短路,主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ON的话,2,1V肯定不行,至少要2,5V以上的高电平

网友:
高压条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是3.3V

网友:
我看就12V正常,2。1可能是亮度,好像还没有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