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01):
今天接到一个长城显示器,送来的时候是点一下灭了, 显示灯还亮着.,换了高压条  没有灭了。但是装上之后 开关按着 当时是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 在按。 没反应,或者显示灯灭了  屏幕依旧工作。   开关全部换了 。还是这样。求高手   拆装几次了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外接电源的 ?    有没有可能 按键板断了

网友:
不是的,是不是驱动板工作,高压板没有工作造成的,是不是灯管有问题。还是问题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
改的时候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
灯光的问题。。换灯光吧

网友:
你有没有仔细看屏上有显示吗 ..如果有就是背光不亮 还灯管或看高压板有什么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