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点不亮,怪问题

楼主(2012-03-01):
联想G455点不亮,怪问题,没上CPU北桥的供电能出来,1.1V,电流跑到0.6A,上了CPU后北桥的电压都没了,电流变成0.3A ,PU701北桥的控制IC EN信号没电压了,一下CPU就有了北桥供电也正常,
cpu
点不亮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坐虚焊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缺其他电压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重点看看MOS管
同意楼主:
1.0
独学无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主要CPU那一块

网友:
可能有什么地方有短路的,可以查下CPU供电问题

网友:
检查cpu周围吧,看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看一看CPU的供电条件,座子也有可能

网友:
换CPU试过了吗?像没检测到CPU啊。。

网友:
来自: 上海
今天修一块板 也是和你这个情况一样 最后把CPU重新上下 好了 估计和座子关系大点

网友:
查 vid信号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上次修了台进水的,与你现象一样,不过它南桥内也有水,换了南桥OK

网友:
重新上下CPU吧

网友:
CPU供电负载 VID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