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GO1-LA开机既保护,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3-01):
一台HP品牌台式机,开机风扇转了下就停,而且电源发出“即”的一声,换电源无效,拔掉CPU供电的4脚插头可以开机了,奇怪的是前面板指示灯均不亮,怀疑CPU供电MOS管短路,在路用万用表测量4只场效应管没有短路坏的,换CPU也无果,不知下步如何检查,请赐教!
  (此主板CPU供电电路很少见,不是常见的每组有上下两只管子,其只有一只管子,4组只有4只管子)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最好还是把场管一组一组的换下试试是否坏掉了

网友:
回楼上,将主板拆下才发现下对管是装在主板反面的,全部拆下测量均是好的,真的感到无从下手了

网友:
有时缺电压也会上电保护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造成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