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2-03-01):
遇见块主板找了半天也不见有IO哎。主板又没有型号。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板。现在故障是不通电。,强制开机的可以跑内存。但是插上内存反复跳07。很少遇见这种板。所以无从下手。强制开机。量电压都正常。是SIS芯片组的主板。有没有侠客有点思路的提醒下。

网友:
                      杂牌板子吧     杂牌板子有很多没IO的  南桥直接触发     你这种情况先查南桥吧    条件允许可以刷下BIOS

网友:
板子型号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刷。。又没有这种南桥。打阻止都是正常的 。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只能跑线了啊!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只在书上看过没有IO 的板子   还没见过呢

网友:
电源插座旁边的三极管坏了,换

网友:
没见过  没有IO的。。祝你好运吧~~

网友:
还没见过没io的主板,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换了内存还不行,刷过BIOS试下

网友:
查它的时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