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加焊显卡后无CPU供电的简单修复过程

楼主(2012-03-01):
这机是945PM 7200的显卡,便于大家理解先发图纸点位图 dv2000 945pm kai -2

网友:
这个必须顶你

网友:
又看了下图纸,不知道内存总线的电压需要出电源好信号吗?在这个图纸中内存供电电压和内存总线电压的电源好是怎么体现的呢?还有cpu到北桥的总线电压电源好是怎么体现的?请教楼主

网友:
他们都没有发出电源好信号,一般总线供电不设电源好信号

网友:
我说什么会没有供电呢

网友:
R467是个上啦电压是不

网友:
哦,学习了。太牛了。

网友:
这个好经验,看来以后撕贴纸的时候先加下热再慢慢撕。

网友:
楼主无私共享!小小白再次谢过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强悍啊,一个电阻问题都能找出来 厉害啊!

网友:
这到没碰到过。。。。。

网友:
看来这个可以成为通痛了

网友:
这种板 做bga时 硬盘下面的纸不用撕 呵呵

网友(2012-04-09):
945PMCPU电压是多少 啊
我一台机子,上电到1.几安 CPU时钟复位好信号都有,不亮机,量CPU供电是1.3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属于人为故障。不可预料。但是能够再查出来。。楼主就更牛 逼了、、学习了

网友:
V2000的胶纸是比较沾的了,比较费劲,下次要多细心点才行,谢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有这种问题??

网友:
外接试试,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们做显卡 不把贴纸都 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