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楼主(2012-03-01):
呵呵 。。。今天我破解了一台联想R61的开机密码   把笔记本拆开  找到P24S08的芯片 把它放在编程序上把资料读出来。。把保存下来的资料   用IBMPASS破解密码来破解     破解之后再刷回去      就行了

网友(点评):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能说清楚用IBMPASS怎么破解吗?

网友:
用IBMPASS 打开保存下来的资料
然后找到两组都一样的数字   把它们都改成00    然后在用编程序写回去   就行了    把笔记本开机 就进BIOS  然后调下从硬盘启动 保存一下    就进系统了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写的芯片?

网友:
大哥,说详细一下呀

网友:
楼主这个好强大啊,今天又学习一招好办法!

网友(2012-04-05):
二组一样的。在什么地方?

网友:
IBMPASS是可解,我解过很多个T40了,不需要刷码片,能分板出密码

网友:
IBMPASS是能够破解密码,但是必须要先读出码片程序才行!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种工具了  谢谢

网友:
暂时还没弄过这样的机器,楼主的经验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