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只有5V没有12V怎么改 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01):
请问要用什么芯片转换吗 高手指点下
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换一下试试

网友:
把12v的整流管换个试试

网友:
大哥、动手 自己要动手啊 你要自己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像这种情况你应该能测得出来的

网友:
主板上只有5V没有12V飞利浦的显示器 就是没有12v的脚 明白不

网友:
没有12v的脚? 没见过只有5v的LCD

网友:
在别的板子上坑定有,仔细查找,他5V哪里来,沿着差,坑定有12V货更高的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电压板吧

网友:
改啥呀 不用该的啊。。。必须有12V 如果你的是高压一体板。那就是12V 供电出问题了。。找找看看是哪,不过换句话说 你5V 都出来了。。怎么会没12V 5V就是12V 变出来的啊。如果是单独的高压板,呵呵我看就是你12V 没接上。

网友:
我知道 以后多学习学习 我要做愤怒的小鸟

网友:
应该有12V吧 有些没有标 量下

网友:
没有12v 不可能的吧

网友:
建议楼主 先排除 是高压部分问题 把电压拉低 还是电源部分问题输出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