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笔记本主板诊断卡跑26

楼主(2012-03-01):
我朋友机器拿过来的时候症状是按开机键有时能点亮有是不能点亮,能点亮的时候待机是0.01触发不了是0.02,检测开机键有3.3V,先把EC换了结果问题一样,由于是这个机器前一家已经修过,看了下加焊了南桥,我直接把南桥取了下来发现南桥芯片中间发黑,但是想不通问什么有是能亮机呢,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桥下来装上之后待机0.03能开机了,每次都能触发本以为问题解决了,装好机器开机调整bios时候出错我就按了下CTRL+ALT+DEL想重启结果屏一黑再也点不亮了,光板电流1.20上诊断卡跑26.bios也刷过还是老样子。郁闷了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个进液的机器,楼主仔细看板子,应该有腐蚀的地方,这个可能是断线造成的,hp的bios 代码不明白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南桥做得不太好吧,

网友:
不是吧。这样的机子老烦人了。

网友:
BIOS没刷好,再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个进液的机器,楼主仔细看板子,应该有腐蚀的地方,这个可能是断线造成的,hp的bios 代码不明白 ...

机器没有腐蚀也没有进液,我拿到手机器已经给上家搞过,看见ec有的脚弯了第一时间换了ec,后又刷过bios最后看到南桥给上家加焊过,所以直接拆了桥发现桥中间黑色的好像烧掉了直接换了新的,最后点亮了黑了之后我又换过时钟,内存都不管用,不过我无意之间碰了下充电地方也不知道碰了什么,竟然跑到46断电之后又是跑26,有人说干北桥又有说干显卡,我不可能都干了吧。

网友:
谁能给点思路到底怎么查啊

网友:
好纠结,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电压都起来了CPU就是不工作

网友:
可能是断线造成的

网友:
技术好,该排除的就排除嘛....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声卡部分,比如先把声卡芯片拆下来试试

网友:
机器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cpu座虚焊了

网友:
搞了三天,原来是cpu座虚了,加焊了下机器正常了

网友:
CPU座虚了。加焊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看来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我有一台是待机 0.03 触发后0.05  没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