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改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2-03-01):
电源板坏了,手上有个好的一体板。换上去之后开机开机屏幕非常的暗,把亮度调到百分之百也没反应,驱动板和一体板之间我直接了3跟线,5V 地 开关控制,亮度那个线我没接,不知道怎么接,是不是没接亮度那个线的事啊,有会接的麻烦说说怎么接

网友:
通用板可以不接亮度控制  原装一体板最好还是接上吧   既然你找的到开关脚    亮度脚应该很容易找到才对       你开关脚没接错吧?

网友:
一般好像都不用接吧!!!看看是不是和楼上一样的说法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