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借电法-修复方正R411笔记本

楼主(2012-03-01):
(这个贴子昨天晚上没写完,今天竟然不能编辑,所以重发,如果违规,请删除,谢谢)
时间:2012年2月29日晚十点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一张大床上
人物:一个IT维修青年
事件:笔记本维修
回家坐床无事,睡点又还没到,随手拿起笔记本想想今天做过的事,今天修了几台机,自我感觉超好,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台的方正R411笔记本,它是黑色的
它有着流线型的外表和华丽的外表,当它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轻触。。。。。。。

呵呵,进入正题。
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
进系统后2-15分钟不等,无规律掉电,直接掉到0。01A,掉电之前一切功能正常。

第一招:怀疑是热量引起掉电,于是加硅胶,加垫片,风扇常转,铜片压死,数招并用后,
开机进系统,
十分钟后,滴的一声,涛声依旧,心里凉了一截。

第二招:把屏,光驱,无线网卡,硬盘等能拆的全拆了,光板上阵,兴高采烈,插电开机,
           不到十分钟后,心里又凉了一截。

第三招:开始发功,加焊CPU供电,加焊各供电芯片,更换内存,更换CPU,把所有3V转3V,5V转5V的MOS管全直接短接起来,兴高采烈,插电开机,几分钟后,心凉到了底。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发呆,这时耳边响起徐小琥的那首歌.......没那么简单

  就能找到 聊得来的伴

  尤其是在 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
     那歌声此时听起来太亲切了!

第四招
经过上面的失败,我把心沉下来想,是不是因为器件不良导至电压瞬断而掉电?
要验证才知道:
1跳电法:把DCIN直接引到VIN ,跳隔离电路,保险等,无结果。
2借电法:用一块好主板,对拉三根线,+5V,+3V,GND,你懂得,
                          二块主板同时插电开机,
修到这时已经花了近二个小时,我已经很没什么耐心了,连接好直接去吃饭去了,
三菜一汤后回来一看,竟然没掉。哈哈。。。
这下就好查了,轻轻抚摸相关器件,发现一个5V转3.3V的场管有点发热,细听之,伴有滋滋的声音,
场管就是5V转3。3V的那个,修过方正R411的人都知道,找个好的换掉,
上机测试,此机已修复。

网友(2012-04-21):
强悍

网友:
不错,不错,南昌老乡有时间交流下~~
厉害啊
楼主之才不在鲁迅之下,不知道楼主的借电法用起稳定不!
心中铭记维修利器。示波器

网友(2012-03-07):
敢问楼主,借点法是怎样搞的啊?
如果不熟悉主板的电路真不敢乱借电啊!!!!!!!!

网友:
这样做借电法

网友:
樓主這招挺不錯的!學習了! 我這有一台夏普的也是掉電,單板試機,兩三分鐘就掉電了,。求助中。。。。。。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楼主有才!!请问这个主板是什么架构的呀?我有台同方的三合一的就是你这种问题,不定时的掉电。说不一样的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看各路电压输出有没有杂波就行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4-21):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创新能力

网友:
问题是没有啊 还不是要修

网友(点评):
要多打次。。我一般看有没有杂波调整幅宽的

网友(2012-03-01):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机器,明天去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楼主这一招值得借鉴

网友:
示波器就能搞定。

网友:
不会跳电法

网友:
楼主真的好聪明啊,又学会了一招。哈哈。

网友:
借电必须要加保险管和二极管,要不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
楼主这招一语惊醒梦中人谢了。

网友:
借电发没用过,关键是有一模一样主板的很少啊

网友:
还可以叫三菜一汤发  如果你少吃一道菜少喝一碗汤可能就纠结了

呵呵

网友:
这个是借电法?

网友:
是你自创的吗?厉害……顶起……

网友:
楼主  怎么个借点法 能教下不啊

网友:
好方法啊   厉害

网友:
这招借电,绝了。支持。。。

网友:
哎,貌似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的文章有点意思,写得还是好。 你借电后,原来的板子的3.5V断开了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主有才 小生学习了,楼主用的接电发 ,大胆敢做,佩服,

网友:
有创意啊   !!!

网友:
这个方法第一次听说,不错有机会试试,那用烧机的方法直接接可调电源能烧出来吗
你的第二块主板和第一块主板是一模一样的吗,还是随便找一块连3v,5v和地的

网友:
又学到一种方法

网友:
随便一块好主板就行

网友:
还是不怎么明白借电法的意思~·

网友A:
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借的,LZ能说清楚一点吗让我们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借的,LZ能说清楚一点吗让我们也学习学习,谢谢!

已经很清楚了,我相信大部份人还是可以看明白的。

网友:
这个借电法没那么简单吧,原机的3、5V用断开吗?
不断开的话能行吗?

网友:
要去掉什么元件吗

网友:
能讲仔细一点

网友:
楼主 是个天才 这样的招都想的到 厉害

网友:
楼主真是修机高手,你的方法学习了,以后肯定用着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慎用你如果不知道电压是多少用这样方法就危险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此处电压为多少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
这办法 太牛了    可是不一样的板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借电,谁给细讲一下

网友:
技术不行不敢借电,悲剧啊

网友:
把所有3V转3V,5V转5V的MOS管全直接短接起来 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意,是D S用线连起来吗?

网友:
我想问 借电法是不是烧机法?

网友:
是待机3v 5v还是那儿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太牛B了,这样也行?

网友:
借电这招太妙了  顶

网友B:
楼主把所有3V和5V直接短接起来,时序不对也对亮机?

网友:
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 和你的差不多 待机3.3V 5V都没得电流0.8 拆掉5V转3.3待机3,5V都有了电流也正常 开机上到0.35左右不跑马   电压都出来了  PCIRST没得  南桥换过了   最后没修好  不知到那里坏了  晕死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烧鸡大法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所有3V和5V直接短接起来,时序不对也对亮机?

时序大部分只针对信号,POWER无所谓,要的时候有就可以了,不要的时候有也没关系,待机电流大一点而已,以你的智慧虎的了你吗?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方法

网友:
这个借电法应该一路一路借更科学  先借3V  掉了再借5V

网友:
哈哈哈 ,好一个跳电法啊。佩服

网友:
占同你的说法,但不是全部,有些板没影响,有些板还是会影响的

网友:
这机器是有个通病  不认硬盘 是一个场管不良的问题

网友:
借电,呵呵。不怎么明白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好,学习了。思路也清晰。

网友:
你是真牛,台机我玩过,笔记本板你也玩,牛叉

网友:
换那么多好像很麻烦

网友:
用示波器的话如果有杂波是不是说明就是这出了问题啊

网友:
太有才了 ~!~!`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的实践经验

网友:
有用过缺电压用可调电源调一个电压接进去,用板来借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样做借电法?不明真相

网友:
楼主真太 有才了。 学习了。

网友:
表述的像说故事似的 ,有意思,轻松愉快

网友:
借电,好办法,对没有信号控制电压开启输出的,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楼主你的贴一看就是一篇武侠小说,俺写的贴就强行码字的苦逼挣分贴

网友:
看 的 不是很明白哦

网友:
确实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借电法”,有创意 学习了。

网友:
传说中的借电法...

网友:
是个可行的办法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得很不错,思路也很好,学习了!对付掉电的问题,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修多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2000yyf -5 严禁灌水

网友:
借电法第一次听说,楼主的文笔很好

网友:
借电法:很经典,我,经常用此方法。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能否把借电法 说的清楚点呢 。 怎么 个借法呢 。 你坏板上的3 5V芯片要拆了么

网友:
”把所有3V转3V,5V转5V的MOS管全直接短接起来“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新人不懂

网友:
你的借电发很不错,哈哈

网友(2012-03-31):
修CRT的时候用过,修笔记本就不一定只连这向根线能用吧,像PG什么的,有图纸吗?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系统电源后级的问题?
是转换不良吗?
是没有3.3V还是转换后电流强度不够?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可以,高人啊

网友:
这也值得借鉴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看各路电压输出有没有杂波就行了

网友:
有才  第一次见到这么新鲜的办法

网友:
楼主真的好聪明啊,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我只能说高。。。。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000yyf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3,5,地对接

网友:
这位都可以,厉害

网友:
,+5V,+3V,GND,你懂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6905-1-1.html]

请问楼主这个是待机的3 5 伏吗???
若3 5 伏正常楼主会不会借个桥供电过去呢,依次排除呢???

网友:
这种办法都能想出来,神人,学习啦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那就是要用两块一样的主板借电了

网友:
弱弱问句,借电法是怎么回事?求详解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借电法啊?

网友:
其实也可以用烧J大法呀!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是别乱借,细心点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好个借电法。。。

网友:
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
嗯。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借电法  没有过 以后研究 研究 楼主厉害

网友:
借电法会不会连累好的主板。。。

网友:
小心烧坏东西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