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月饼及各位修显卡大师:显卡偶尔花屏的见鬼问题内部有图!附免费ati3800测试工具

楼主(2012-03-01):
各位大师,我的一个ati的3850显卡如下图:

冷机第一次开机即时进入测试工具时提示如下错误,见图:

但此时直接再接着测试一次(不重启)时就不再提示有错误了,如图:

此显卡进win下跑3d06等测试均没问题,只是偶尔会花屏,现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显卡到底是显存问题还是主芯片的问题?如果是显存的问题(显存分布如上第二个图),是哪个显存出错?怎么样修?

另附(rv670就是3800的测试工具,论坛上用了几十金币下载的,现提供115免费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c2zgytja#,使用方法是进纯dos运行mt文件夹里的r6t.bat,选择你要测试的显卡就可以测试了。)

补充内容 (2012-3-2 09:40):
03.02,今天回潮了,一开机就花。我怀疑是某个显存的电容漏电。但不知道是哪个显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上图,指点一下我,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3-3 15:04):
今天无所时事,把显卡的频率降下来好像没事了。等候时间的验证。

补充内容 (2012-3-4 13:11):
我的方法是错的,应该运行里面的memfa.bat然后会生成测试结果

网友(点评):
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有一个8400GT,是偶尔会卡一下游戏画面,以前没有的,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不敢动。

网友:
是GPU虚焊导致的吗 ??还是什么东西老化了??看看我师傅会不会出现~~荣生师傅一出手~~什么难题都能解决~·哈哈哈哈~~

3.1
嘿嘿 11期荣生的高徒....
呵呵 11期荣生的高徒

网友:
期待你师傅出手打救!现在这显卡我跑测试,玩游戏都没发,偶尔花。晕死了。

网友:
直接加焊GPU啦

网友:
把GPU和显存的频率降低试试

网友A:
有时候这个和内存也有关系的~换换内存看!我遇到过一次的!不要以为是独显,和内存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某颗显存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高手来解答呀!

网友B:
会不会和硬盘不兼容呢。。前段时候我就见过铭鍹GTS450 的不能装在技嘉主板上。装上去用一段时间黑屏 装在机器上一点没有。。

补充内容 (2012-3-4 07:40):
打错 了。。我是想说会不会和硬件不兼容~~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这个和内存也有关系的~换换内存看!我遇到过一次的!不要以为是独显,和内存就没有关系了~

很明确告诉你,不关内存的事。已经换过n个不同平台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硬盘不兼容呢。。前段时候我就见过铭鍹GTS450 的不能装在技嘉主板上。装上去用一段时间黑屏 装在机 ...

和硬盘不兼容的显卡我没有见过。铭鍹的东西我也试过,用万能驱动使用一些时候后会不定时黑屏,你只要用官方原厂驱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很麻烦,以前也磁到过,后来让客户等不是偶而的情况再过来

网友C:
本人蓝宝石3850和你一样的情况,风撒改常转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蓝宝石3850和你一样的情况,风撒改常转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

不关风扇常转的事吧。这卡温度很低的。

网友:
如果换过平台那就另说了~显卡本身问题了!隅发生的不太好说!

网友E:
多跑几次,有问题了,再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跑几次,有问题了,再测下

没用的,只要你测试一次正常后,后面测试都没问题了,多少次都没问题(我连续测试了10几次都没问题,又不停重启去测试也没问题,只有第一次测试会出错。不解。)

网友F:
给显卡加频!超点就好了!显存80%,一般为本体坏,或显存掉点

网友:
加显存的频率就好了,GPU不要加

网友:
兄弟你所说的这个真不明白,你说超频,但你说80%不是降频了?真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关风扇常转的事吧。这卡温度很低的。

我的就是动不动就花瓶,该风扇长转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谁有gt220  显卡测试工具
发个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用的,只要你测试一次正常后,后面测试都没问题了,多少次都没问题(我连续测试了10几次都没问题,又不 ...

这就是,微虚焊了,开久了,发热珠子膨胀,所以测试不了。。。应该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微虚焊了,开久了,发热珠子膨胀,所以测试不了。。。应该是主芯片问题。。。

用软件 测试发现有一个数据位出问题。但我没机器做bg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 测试发现有一个数据位出问题。但我没机器做bga。

要我帮你做吗。呵呵

网友H:
显存测试了没有 MEMFA -BASIC 运行一次看看啊,RV670的MEMFA.EXE 是在那个MT的文件夹里面,进入那个文件夹,再MEMFA -BASIC.你这个测试是看不到什么结果的。即使有出错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我帮你做吗。呵呵

你是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显存测试了没有 MEMFA -BASIC 运行一次看看啊,你这个测试是看不到什么结果的。即使有出错也看不懂是什么意 ...

已经知道是在d通道出问题了,我的方法是错的,应该运行里面的memfa.bat然后会生成测试结果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已经知道是在d通道出问题了,我的方法是错的,应该运行里面的memfa.bat然后会生成测试结果 。

显存排列是逆时针的,D通道是上面左边那两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排列是逆时针的,D通道是上面左边那两颗

我也知道是那二个了,关键是我这换不了显存,也做不了bga!!!

网友I:
换显存用风枪就可以,不用什么特别设备,楼主有GF200+的测试软件?卖也行,有的加Q553619427

网友:
引用 网友G:
湛江的。。。。。

我是化州的。哈哈。你有东西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显存用风枪就可以,不用什么特别设备,楼主有GF200+的测试软件?卖也行,有的加Q553619427

对不起,我没有哦。

网友:
偶觉得你要知道你那具测试软件是怎么看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啊。

网友J:
以我修过上百块显卡的经历,感觉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我修过上百块显卡的经历,感觉显存的可能性大

如果是显存的话,用风枪加焊d通道的那二个显存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一下,风枪温度不要超过300度,时间不能长,芯片里要吹进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的,只要你测试一次正常后,后面测试都没问题了,多少次都没问题(我连续测试了10几次都没问题,又不 ...

怕是热胀冷缩

网友:
先焊以下把

网友:
结果是没东西加焊,没修好。

网友(2012-04-08):
引用 网友F:
给显卡加频!超点就好了!显存80%,一般为本体坏,或显存掉点

给显存加频,80%是显存的问题!

加频你会不?DOS下命令agt -incmclk=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GPU的某一角的有焊点虚脱,GPU温度高低影响这焊点的接触,要测试软件测过再定位,你侧过后打开memfa.log的文件上传,我告诉你是哪颗。

网友:
版主都出马了,搞BGA要长期的经验呢,不同的PBC,不同的温度,没设备,知道位置也白搭呀。

网友:
应该先terver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