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放电笔---再也不怕被电了-笔灯泡方便

楼主(2012-03-01):
献给那些刚接触或者喜欢DIY的爱好者们,数码相机里的高压电容高达200~300左右,有时不放电给打着皮肤都能焦了,这还是小事,把客户机器给烧了或者惯性手给摔出去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一般需要拆开部件时一般需要放电后再进行操作,放电方法也有很多种,就介绍给大家我自己制作的吧,简单美观,实用方便

,听起来好像我在推销哦

1/8W/10K的电阻1个 双色双向发光二极管1个 1W/510欧的电阻1个
1/8W/10K的电阻两脚为A.B。双向发光二极管为C,D,1W/510欧的电阻为E.F
A与E想连、B与C相连、D与F相连,从AE和DF端引出两条线

我的放电笔

网友:
我直接把电烙铁拔下来电容正负极一对就好了。。。你这个要花钱买。。。嘿嘿。。

网友A:
螺丝刀直接短接正负极 啪的闪个火花有过瘾 有放电

Yy.
但是那声音吓人啊

网友:
我挺怕被电的。收藏下

网友:
图纸LED连接错了吧,应该反向并联。

网友:
那个图纸确定是对的吗?有空真要试试

网友:
电路很别扭。双色双向发光管,内部应该是并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直接短接正负极 啪的闪个火花有过瘾 有放电

对呀!同意,我们放点都是用大的长螺丝刀直接短接大电容的正负两极性就好了,啪啪的火花,。那叫一个刺激。

网友:
好工具,给电容放电我好害怕啊,还是做个好

网友:
挺有创意的    下次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呵呵,我都是拿电阻放电,然后表测量。

网友:
用最普通的那种烙铁就行,把插头接到电容两个脚上

网友:
有点麻烦   灯泡 也一样

网友:
灯泡用的多,这个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
明天我也去搞一个看看,最近我老被电,电得把电源板都丢到地上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不就成了,搞那么干嘛

网友:
这个 发明不错  呵呵 挺给力     呵呵

网友:
给力 ,维修时经常被电到 ,制作个这样小的笔还真不错

网友:
好工具,下次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也去搞一个 谢谢分享

网友:
想法很好,用改刀很方便!!

网友:
我都是用电烙铁加表针放电的,最多两秒钟就放完,嘿嘿!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电阻20M后,两表笔点下正负极,然后再打到200档再点下,你再测下电压不会超过10V,

网友:
挺好我也要做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直接短接正负极 啪的闪个火花有过瘾 有放电
呵呵 我也有同感一般只是 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