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插屏线,就没背光.有图像显示,外接高压条还是一样,插屏线就不显背光

楼主(2012-03-01):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液晶,白屏,换了驱动板的APL5522后正常,然后烤机,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黑屏了,用手电筒看,里面有图像.然后换了高压部分的电容,测试4501有问题,用4606代替.试机,还是不行,太麻烦了就直接改高压条了,现在改好了高压条,不插屏线灯管能亮.插了屏线灯管就不能亮(屏有图像,没背光),说明高压部分没问题,现在是哪里问题,高手指点一二.
还有请教下大家,DM0565R这样的管怎么测他好坏

补充内容 (2012-3-2 10:52):
型号是三星713N

网友:
检测一下驱动板屏线供电端是不是5V,个别P管坏了会导致屏供电5V没有或不足。但是三星没有发现过没有屏供电会保护出现没有背光的现象,倒是瀚视奇液晶很多屏线接触不良或者没有供电会导致无背光。

网友:
三星的这种高压板是早期产品了,前段时间我改过几个高压板,没有这么多问题啊,如果你确定灯管没问题,高压板接线正确的话,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只有这几种可能吗。

你改好的高压板有外接原装带架灯管试吗(插上屏线),屏线确定接触好。

网友(点评):
外接灯管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A:
屏线的松动会造成没有背光吗  疑惑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要不就直接给换个地方给个开启信号。关键还是3v3的开启信号问题我个人认为。修不好就换。

期待更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松动会造成没有背光吗  疑惑

你多修几个瀚视奇显示器再来说,好吗?我原来也不信。

网友(点评):
我也疑惑..有些机器屏线松动是会导致黑屏,但背光还是会亮的.只是屏幕黑的看起来像没背光一样,用手轻划屏表面,是有亮光出现的..楼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不妨试一下..

网友:
你这款三星是触摸按键吗?如果是触摸按键还要有个3V的供电,开启后把按键拔掉试下,也有可能是12V 5V中间有个齐纳二极管,相当于稳压管,如果5V被拉低,12V就保护。我只是给你提供个思路。不过你的背景已经出来了,证明驱动板供电正常MCU  屏电路已经工作,只是背光不工作,所以我和你说的,你先试下吧。有时候只能这么碰碰运气。

网友(点评):
不是触摸按键

网友:
你直接用点屏工具点屏试一下吧

网友(点评):
屏是百分百没问题的,为什么灯管不亮要点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没修好放弃了,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
(以前一直理解为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你应该把原电源板上高压的EN信号断掉,直连到新换的高压条上

网友(点评):
断了,.接高压条试的时候把电源板高压部分的电都断了

网友:
总觉得是后级短路导致的灯管供电不足。

网友:
DM0565R,1脚DRAIN,2脚GND,3脚VCC,4脚VFB,5脚NC,6脚VSTR。可以用5S0765代换,代换时把DM0565R的6脚和3脚用导线连通,再把启动电阻换成150K

网友:
s是不是接错了啊

网友:
驱动板上有没有个八角24c

网友:
我问一下是不是190这个型号吗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碰到过,关注!!!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B:
驱动板 和一体版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建议肯定能解决故障,屏点过了, 是好的,你这样还叫做维修吗?坏了直接换,...

网友:
替换一下确定问题~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 和一体版一起换了看看

那你算算 吧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划算吗

网友:
楼主看看给屏供电电路中的三极管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楼主看看按键有问题 不?

网友(点评):
我修液晶从不接键的,直接点开关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次换驱动板,原驱动板的排线上有个ADJ信号,我换板时也跟着跳上去了,搞好后屏闪一下就没背光了,后来把ADJ去掉就好了。

网友:
你试试不接屏的情况下灯管能点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