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DVI能用 VG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03-01):
客户送修,据客户说以前VGA接口都用得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经检查DVI接口可以用。VGA却不行,
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驱动板的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不行,,买个转接头,,,,或飞线啊

网友:
我接的是VGA ,但显示器开机好象就直接搜DVI信号,

网友:
插上VGA信号,用显示器上AUTO键或旁边的键来转换下,或者接DVI画面显示正常的时候,在菜单里回复出厂设置,或调试输入选择菜单为自动。

网友:
我是新手,可能是AGV头虚焊什么的吧。实在弄不好就几块钱买个转接头

网友:
信号输入切换一下或者是VGA接口芯片坏了

网友:
设置一下显示器的信号模式,不行就修吧

网友:
如果DVI接口能用就好了,买个转接头

网友:
VGA接口电路有问题,这个检测应该不难吧

网友:
DVI接口优先于VGA 接口的,双接口的显示器开机后都是先搜索DVI信号的,之后才是VGA接口。不知菜单里信号源设置的是DVI,还是VGA。  vga接口电路的HS,VS电路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程序也有可能

网友:
先看看信号的模式,一般都是先DVI,DELL的就有这样的情况,设置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就买个转换头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行场信号的2极管坏了

网友:
先调下接收模式 不行的话.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先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