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取延时 然后不认盘 求解决之道

楼主(2012-03-01):
HP compad 2510p  光驱位硬盘    开机U盘启动进PE正常   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硬盘    进硬盘一会儿    提示延时   随后认不到硬盘    重启后硬盘启动提示无硬盘或无系统    进PE亦认不到    断电后再试    故障依旧    延时    认不到盘     趁认到盘时候启动HDDREG 2011检测硬盘     几分钟后出现警告不能继续     重启后认不到硬盘    求指点思路!

网友:
PS:乘可以认到硬盘是进PE重建主引导    然后重启硬盘启动    光标闪烁    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看看时钟,是 不是正常,还有把耦合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既然是光驱位,就先用光驱试下,是否正常。是串口还是并口啊,并口的话,注意下硬盘主从跳线,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