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不开机

楼主(2012-03-01):
该机在别的地方修过 北桥被焊过 南桥也被焊过 北桥型号是ATI RS600ME 问题是屏无显示 自检不通过 电流在0.6左右 待机电流正常 求解

网友:
你把北桥值球试试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吗!桥都被加焊过,郁闷了,。桥下面有没有连锡短路啊!直球不行就直接换换掉,换的还是保险一些,。换掉了被加焊的桥之后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查电路,查信号。

网友:
等待楼主修复后说说是怎么修的。

网友:
楼主问下机主前面是个什么故障现象,可能是一修哥刷了BIOS后成这个电流的,这个机器有通通一说。先把通病搞好再刷回BIOS看看。

网友:
我看是不过内存 还是不过CPU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是这个型号,通电但是不亮

网友:
有可能现在的BIOS不是原机的了,还有桥最好自己在做一遍,不行的话找信号吧!

网友:
这款,BGA很薄,看有没做过BGA。有可能有地方爆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