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DOS下显示正常,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3-01):
   今天接到一个AOC 22寸的液晶,故障是在DOS下显示非常正常,但是过了XP滚动条,就黑屏了,指示灯绿色,是接入信号状态,一见这故障,没多想,肯定是驱动的问题了,为了确认一下不是屏的故障,所以拿通用的点了一下屏,刷了程序,OK,所以就动手改了驱动板,接上屏刷好程序,傻眼了,还是和原来一样的,测了一下,电源板上12V.5V都正常,屏供电也正常,指示灯也是绿色的,坐下抽只烟仔细想了一下,点屏的是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板,接的是12V电源,它原来的是电源板和高压是一起的一体板,难道是电源板功率不够??想到就开始动手,干脆把高压板停用,外接一个12电源,用通用高压板单独接灯管,显示一切正常,还原用本来电源板上的高压条,涛声依旧,心想,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于是把高压条改到电源板上,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后来想了想,原来真是高压条的问题,当在DOS下的时候,高压条功耗比较小,当进系统的时候,高压条的功耗加大,导致负载过重保护。

网友:
经验维修,不错,楼主谢谢了,以后有这样的帖子多发点

网友:
高压条功耗跟系统有什么关系啊,难道那个显示器能自动调节亮度?

网友(点评):
当然了 黑屏最省电力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嘛!有遇到过,也算是和你这问题差不多,。一切亮机OK/

网友A:
你这太粗心了,进系统的时候,黑屏,灯都绿了。这时候,你应该看下有没有暗影的,有暗影的话,说明只是背光不亮,肯定就是高压问题了,如果没有暗影,就不是高压的问提了

网友:
把电容全换试试。

网友:
负载过重保护性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粗心了,进系统的时候,黑屏,灯都绿了。这时候,你应该看下有没有暗影的,有暗影的话,说明只是背光 ...

有注意看过,,没看到暗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我没有遇见过.不过遇见就知道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 我以前也遇到过  直接外接一个高压板搞定。

网友:
我以前碰过也是进系统黑屏,但我的是灯管线那接触不良。

网友:
高压板还能引发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没见过过DOS正常,进系统不正常 是高压问题的显示器,想不通,无法验证.

不管DOS还是系统,灯管都是亮的,灯管在点亮后的电流很小,就是你调灯管再亮,功耗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真的无法赞同    功耗 这一样说法.

网友:
经验维修,不错,谢谢了,以后有这样的帖子要多发点

网友:
说到底还是楼主的经验不够,进DOS高压线圈还是一样的消耗,你进了系统过一会他还是会灭~

网友:
哈哈  还有这事  不敢相信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