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讯景8500GT显卡挑板

楼主(2012-03-01):
一块讯景8500GT显卡在V星P43主板上使用正常但工作在8X模式下,在V星880GM- E41主板上点不亮,在技嘉965主板上一条PCI-E上正常工作在4X模式下,在另一条PCI-E槽开机报警按重启键重启后正常,在技嘉P31-S3G主板上也是开机报警重启就行了,我看了以前的贴子有人说是地址线和数据线有开路了,那是不是GPU虚焊了呢?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不支持而报错吧!?主板和显卡不兼容,。

网友:
怀疑虚焊可以量一下线路

网友:
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耦合电容掉了吧

网友:
金手指附近是有两个电容掉了,补上去还是和原来一样的现象

WJC

网友:
仔细检查掉了10来个电容补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查到还掉了一个电阻,也不知道多大用个8千欧姆左右的装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