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寸电源板改通用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2-03-01):
一台20寸的AOC LCD驱动板 坏了,只能换通用板,但不会找ADJ和BL-ON这两跟线,现在是没有背光,有影像,请高手们帮帮我吧

网友:
对比电路图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没有得对比呢

网友:
蓝 棕 白  三根线;试完就OK了...搭错了也不会烧,怕什么

网友(点评):
搭错了要烧驱动板,严重要烧屏!!!!

网友:
找个12V出来5V也行。   LCD屏改驱动板要满足3个条件:1、供电,一般代用驱动板都用12V,当然也可以用5V了,看看分析一下电路驱动板上有个三极管上是5V。                 2、驱动电压,3.3V                           3、接地。                                 LED屏要满足4个条件才能正常这里就先不说了,你那个就是LCD的。

网友:
很明显,就是棕色和白色这两根线中的一根,用表测,开机要等几秒才有3.3V的那根就是开关信号,剩下那根就是亮度。不然就自己试,反正只有两根线,而且又不会烧。

网友:
是还有4根线,黄,白,棕,蓝,黄的没是电压,白,棕,蓝有3.3V

网友(点评):
只接3条线就OK了,别的线通通不接。

网友:
ADJ和BL-ON就是你图上的棕色和白色的那个两根线,你按关机的时候是0V的开机后才3.3V的。

网友(点评):
ADJ是亮度调整,这个可以不要,BL-ON就是驱动电压3。3V

网友:
驱动板上工作条件为 5v .地线,开关3.3v.到通用板上接上就ok了,adj不接无所为,

网友:
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网友:
白和棕就是ON和ADJ啊,我该好多板子白色是开关,通用小板子基本上都是5V,在接根GND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学习了.....

你这样会给扣分的哦..

网友:
OK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点评):
自己学改的?专业搞维修的改驱动板,高压板是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