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 讨论 求解

楼主(2012-03-01):
今天接到三台 华硕 F5   INTEL CPU   SIS 芯片组   都是上电0.8几    不亮机   用手压 SIS的大北桥电流上到1.3以上 都能点亮     加焊北桥故障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压住北桥才能点亮  (排除南桥  显卡故障)  我一个专做华硕主板的朋友说这种主板  就算是换北桥也不会好的   原因是这主板的板层有缺陷   好像是说北桥的 的一个脚上的焊点不通    要重新飞线
不知有修过的朋友 没    能否指导下   要去一个个量 很费时间   且有的时候那些点又能接触到   纠结中。。。。。。

网友:
这也是华硕F5的同病了

网友:
确实如此!桥下面掉点了,飞线。

网友:
飞线把,飞完线让你2眼冒金星

网友:
SIS芯片组的很垃圾的,很烂

网友:
修过,板层问题,bga次数做的越多,越出问题,前端总线,飞线也不好飞。过孔细,不好搞的。建议直接放弃吧

网友:
上次修那机,老以为bga没做好,北桥做了n次,后来拆下北桥,对照点位图,在北桥一个角上的三个点到cpu座断线,直接放弃了

网友(点评):
啊?不会吧,板层断线啊?我这儿有一台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一拿本子或者动一下就死机或者黑屏了,是不是也与板层断线有关啊?

网友:
哎  都没法子   直接换板了   板垃圾  桥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