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修了个DLL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3-01):
今天下午修了个DLL显示器白屏,一开始以为屏供电没有,结果拆开后发现高压板上有个电容鼓包了,把鼓包电容换掉,为题解决。

网友:
像这样的的确很好修,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好,有的麻烦的换了电容还是不好,保险烧断了,。

网友:
屏供电被坏电容拉低了

网友:
..............看到电容爆换了大多都得

网友:
冲你的头像,我给你五颗星..

网友:
屏供电啦低了,

网友:
高压板可以影响屏电路,的确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之前遇到类似的问题,发现鼓包的电容换了也没有用,高压板也换了也不好使。最近为屏上有问题。

网友:
你的运气好啊,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屏上有供电还是白屏啊

网友:
电容鼓包太多了,不过你这个故障少见。

网友:
我晕,赚大了啊

网友:
换电容就解决问题,运气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用发上来了吧!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给屏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了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
好久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情况,俺也到不少次,给力。 不过不长水平呀

网友:
想问下你是怎么给客户报价的呢?
是先拆了,检查再报还是直接就报价??

网友:
你是怎么报价的兄弟,,,,说屏坏了,收200+的维修费?呵呵,,,不会说换电容就好啦,,收您20元吧,,,,gaga

网友:
我修这个都是要价70元。不算太黑吧。

网友:
那换高压条你们一般收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