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屏线 lvds 双通道 2ch

楼主(2012-03-01):
一般笔记本屏线都是lvds信号,普通分辨率用单六路通道,高分屏用双六路通道,我想给笔记本换高分屏,原来1280*800,想换1920*1200,主板屏线接口是双23针,包括单六路lvds、话筒、高压包电源。还空了很多,不清楚这46针是不是能输出双六路lvds信号,那样的话直接自己改屏线就可以了。担心这46针只能输出一通道,那样就悲剧了,是不是得从北桥引线。手头上也没图纸,惠普  cq50-105nr           主板        Wistron(纬创) 360A (Nvidia MCP78S)。。如果有图纸的话也能查清楚到底能输出几通道。

网友:
自己顶,现在是学生一个,是不是该拿去实验室,用示波器看看那46根针到底都在干嘛,46针空了15针,真是浪费,最好还有一通道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专业维修的给你看看吧,换高分还要换屏线的

网友:
屏线自己应该可以改,拿大学实验室的线改,只是缺图纸啊,老本子了,折腾也不心疼。

补充内容 (2012-3-21 16:05):
终于凑够积分,下了个电路图,很幸运,是2ch,拆了本子的键盘,看了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还真是2ch  而且八对线都有测试点,看来纬创还算厚道,这么低端的本也多留了一路信号。

网友(2012-04-04):
主板屏线接口

网友:
成功了,屏线加了4对线,1920的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