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2-03-02):
现有一片清华同方的板子 通电后自动上电跑码跑到26,感觉亮了然后掉电 在点开机没反应

网友:
查查开关电压是否一直为低?

网友:
用直流电源看看到多少A掉电的?

网友:
有短路,电源保护了,拔掉电源,再插,还会开机对吧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看法。

网友:
查下是否短路,没有短路的话,更新下BIOS,现在的板子的BIOS很容易出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的办法貌似不错啊!支持一下
重新插上电源开机试试,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脚电压是0.72

问题就在这里了,查查什么原因导致开关电压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