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电路上的MOS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02):
还是以前那个白屏,是屏电路上的DC/DC有问题。PWM为AT1380,查得第3脚为VCC供电脚,第5脚为控制脚(out) ,找到连在上面的一个管子,上面标的是S2A还有个小一点的K,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分MOS跟三极管,一直以为是三极管,后来在论坛里转,才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开关管,因为没有13V输出,怀疑是升压哪里出了故障,已换了个AT1380上去,还是升不起来,想换个开关管,但是不知道代换原则如何,请教下各位师傅,是怎么个换法,是只要封装一致,大小一样就可以换吗?还是有其他条件,网上找的答案太笼统了一些,说是耐压,漏极电流等等,可那个贴片管上就标了个S2A,又不知道其他的具体参数,怎么换啊,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
找些报废的屏,对比一下电路,找相同位置的管拆

网友:
对于此管.到目前为止 还没找到其真正具体型号.都是拆的不良屏上的装上的

网友:
下图中左边为AT1380,第5脚为控制脚,连到那个Q6的栅极,上面标的是S2A,跟旁边两个圈的是一样的。一般来说Q6应该是个MOS管,但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标的都是S2A,Q1跟Q4测下来却都像是三极管。黑笔接1脚,红笔接另两脚都是约800左右的阻值。是怎么回事啊,请有这块屏的师傅帮我看看,屏号为M190A1-L7,那个Q6倒底是什么,还有,用什么可以代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手头有旧台式主板,坏笔记本板。谢谢

网友:
没升压的你先测下升压管是否有问题,如没有问题,我一般把升压电感和升压二极管一起换掉,再不行换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