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楼主(2012-03-02):
我是个新手,出来向大家学习了。IBM T42开机报警5声,电源0.7A,内存也换了还是不亮。请大虾指教。

网友:
说下是怎么报警的 几长几短,拔掉内存有什么变化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买个 30来块的诊断卡 好用的很

网友:
你那是怎么报警的?几长几短的报警?        估计是显卡报警!这机子爱坏显卡!南桥、北桥距离显卡很近,加焊显卡的时候祝你不要把北桥弄爆珠了。

网友(点评):
T42 加焊显卡,好像不会爆珠吧

网友:
描述不清 让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那就得看那人的技术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报警?是几长几短?一长2短是内存。像你说的那样应该是显卡。

网友:
我的这个直接FF没报警。什么问题啊  新手上路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时要注意哦,这显卡是带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