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2-03-02):
我也碰到一台IBM X61 的机器不管是软关机还是硬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还没解决呢?期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问题,还是拆机修吧!我认为是开关机电路的问题,。不要走弯路,修别的电路啦!

网友:
找个图纸修触发电路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更换HEM 的南桥 就OK了!

网友:
动不动就是桥,我们没有BGA哦!没有修这个头就大了!

网友:
顺便传个BIOS  共享一下

IBM X61 7675-H4C.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