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W3Z求助

楼主(2012-03-02):
接一台华硕W3Z开机掉电,拆机通电检查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加焊CPU座还是掉电,我还是新手没有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还请老师们给个思路
华硕
cpu
掉电

网友:
电流跑到0.8掉电

网友:
散热都做好了吗,

网友:
掉电 首先查有无短路 然后看缺不缺电压 再看有无掉料 CPU座不是随便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