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请插入磁盘。

楼主(2012-03-02):
提示请插入磁盘,属性零字节,DISK认不到,winhex物理逻辑均显示未准备好,我想应该是存储颗粒没有工作,想做下移植,不知道这两个可以互换不能,老师们指点一二 J盘是好的,I盘是故障盘

网友:
从做系统吧!

网友A:
不匹配吧,继续找匹配的。

网友:
看你的图片信息,不是太匹配。

网友:
固件有点问题而已,重新量产一下就好了,但量产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
产品版本和序列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匹配吧,继续找匹配的。

罗工,找匹配的是不是可以移植过去挽救数据~!成功率大吗~!还有这个现象是不是移植存储颗粒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