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元掉件了华硕F6S

楼主(2012-03-02):
华硕F6S 大家一起来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显卡旁边掉原件了 能发一张图片最好 刚开始故障是花瓶 独立显卡的 加焊显卡 悲剧开始了 自动上电 电流0.7到0.2反复跳变  心想显卡是不是没做好重新直球 涛声依旧 开始怀疑短路了 3V5V 1.8V 阻值电压都正常 但是CPU阻值正常 电压没有  下载了一份图纸还不如不要呢  这个主板 连显卡这样的 位置号 都没标的 没法看呀  我都怀疑北桥滚珠了  BLOS没刷 在线等待

网友:
又是一个GF8400~!

网友:
自己仔细看下,掉与不掉的焊盘不一样的

网友:
看图片感觉有块显存爆掉了。

网友:
兄弟啊,这种加焊显卡后出现其他跟显卡毫无关系的情况的机器,你得仔细看看你之前都干了什么事情,是哪里没有做好。如果各处电压正常的话,建议仔细检查下显存。祝你好运。

网友:
细心再看看!

网友:
如果实在没思路,就顺着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会修,而是缺少切入点。

网友:
好贴就是要顶啊

谢庚武 -5 严禁灌水
麦克风 -5 严禁灌水

网友:
行谢谢了 我先检查下显存

网友A:
的确显存出问题了,如不是必须按步骤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显存出问题了,如不是必须按步骤来修。

显存上边有阻焊膏  我知道CPU没电压但是 这个板子上什么料号都没标的  也不知道哪个是CPU供电芯片的 没法下手 图纸也有

网友:
慢慢料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下个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462

谢谢你 但是下载下来 我的点图工具打不开的 这个要用哪种点图工具的

网友:
显存问题比较大

网友C:
N卡旁边的显存块貌似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卡旁边的显存块貌似裂了......

显存外观上看是完好 只是上边助焊膏干了就这样

网友:
不是显存问题,那就修电压、修信号吧!

网友D: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我需要,,

我给你

网友:
去掉显卡看看

网友:
换片显存试试,不过很难植

网友:
2楼的 看不起8400的吗  虽然有点Y但是不是他的错

网友E:
反复重启的机器 一般都是北桥造成的  有的是滤波电容造成的有的是北桥虚焊。

网友:
显卡有没电路。。。是不是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对着点位图多多看看吧

网友:
好像是用华硕专用的把,是BV格式的把,你用BV格式的试试

网友D:
你传上来了吗  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复重启的机器 一般都是北桥造成的  有的是滤波电容造成的有的是北桥虚焊。

但是这个CPU还没有电压

网友:
显卡换了吗

网友:
有道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传上来了吗  我怎么没看到啊

已经发了你 看看

网友:
没换呢 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F:
兄弟你的点位和图纸都有的,怎么就不知道呢,你用TSCIT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点位和图纸都有的,怎么就不知道呢,你用TSCIT打开就可以了

谢谢 我在用呢  只是 这个点图我不怎么会用的 不会找原件  是1.25V没有电压我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