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无线网卡能发现无线网络就是点连接后就是无法连接上?

楼主(2012-03-02):
如题 最近给朋友拿台联想G470笔记本 拿回来后不知道怎么会老是这样,搜索网络都很正常,就是一输入密码后就提示无法连接,不设置密码也是一样无法连接,系统重做,驱动重装都木用。求解?3Q各位大大。

网友:
把无线网卡换了

网友:
无限路由有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
是不是无线路由的问题?我原来也碰到过,客户机器在自己家不能用,在我这里使用正常。

网友:
无线路由是不是锁定mac地址了..

网友:
更新驱动~!不要改成XP~!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过,别人的笔记本就行,他的联网不行,连接上没网路!

网友:
进路由器看看是不是设置了MAC地址邦定如果不懂就恢复下路由器的出厂设置。

网友:
  问题很尴尬   我的电脑宽带都连接上了   就是上不了网   是网速问题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那里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几个可能,驱动,无限网卡坏,设置了IP,还有是认定了MAC地址

网友:
我的就是470的,也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发现了,是因为路由器的信号不好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您的无线路由有可能是磊科的,如果碰巧是的话,多重启几次路由器,不行的话……换一个牌子试试?

网友(2013-10-20):
我也预遇到了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