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白屏,多开几次才好

楼主(2012-03-02):
今天拿到一台Belinea牌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都白屏,要连续多开几次开关才会好,打开后测各组供电发现3.3V不正常,并上一个电容后就好了,故更换了一个1000UF6.3V固态电容后故障排除!
第一次发贴,大家多支持!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好经验支持

网友:
  话说1000uF 和1800uF的电容在电路中有什么不同阿

网友:
frefregregrggrg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defewfreflewflef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原理不明白,望讲解。

网友:
求解。。。困惑中

网友:
不明白。  求给个详解。

发个图片上来,讲解一下换哪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经验了

网友:
电容不是正常吗,为什么换个大的就好了

网友:
更换固态电容,怎么确定固态电容坏的呀,请教!

网友:
原滤波电容容量减小,造成输出3.3V不稳定,所以白屏,有些机器开不了机,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常见得爆掉,只不过这个是还没爆,故并一个上去,电压稳定了,就OK了

网友:
3.3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呵呵,不是很解呀

网友:
这个电容是用来续流的,当电容的容量不足时,无法延迟时间时,后续负载电流间断,所以不能亮机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多动手呀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谢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一课,,,,不错

网友:
嗯 有道理 电容问题很常见

网友:
驱动板上的故障,大多都是在供电上,

网友:
学习了。虽然说得有点简单

网友(2012-06-05):
经验之谈呀 多谢分享哈

网友:
哎,看来想要学好,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A(2013-12-04):
我的是开机黑屏,刚开始要连续一关一开三次才能正常显示,慢慢的就升级一关一开5到7次才能正常显示,是否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