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系统就黑屏,多是显卡惹的祸

楼主(2012-03-02):
前天接到台主机,7300的独显,散热器把芯片包裹的那种,所以没怎么看。当时开机玩游戏一切正常,第二天上午开机,走过欢迎使用之后直接黑屏,怀疑显卡但懒得动手以为是系统原因,直接进PE重装,然后一切正常,又安全工作一天,今天上午开机问题依旧,测试卡显示正常,怀疑显卡故障,直接把显卡散热器拆了,果真,两个电容爆浆,速度更换,开机测试,一切OK

希望搞维修的同志们,不要像我这么懒,该动手时就动手

网友:
是啊,做维修的就不能懒

网友:
一般对于主板显卡等有爆浆的电容的  先换再说

WJC
显卡等有爆浆的电容,有的板子会烧芯片或显存
3.1
正解....
没错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的很顺利呀。

网友:
修显卡的话,肯定会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