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hdd regenerator 修硬盘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2-03-02):
我的显示300多小时,坑爹啊,修还是不修,还有啥办法吗
硬盘

网友:
是检测硬盘坏道吗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那个东西只能对有极其轻微的不良盘有一点点作用,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的。
越坏的盘用的时间越长,盘应该也死得越快。

网友:
根据硬盘坏道的多少而定,我用过一块40G的用了8小时多。LZ 300小时估计跑完硬盘也就OVER了
同意楼主:
5.0
电脑青竹
同意楼主:

网友:
试过,没什么效果……

网友A:
从来不修硬盘,只用MHDD扫描下有无坏道,

网友:
这些免费的软件只能修复一些简单的逻辑坏道或者是屏蔽轻微的物理坏道。拿来修复受损比较严重的就没戏了,再说受损严重也别去修了,不值得。

网友:
好像有位前辈和我说过, 物理坏道很少有能用软件修复的, 不知此话对不对,

网友(2012-10-25):
真正的物理坏道我还真没有发现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掉 当然除了重新分区隔离掉那部分

网友:
为什么还不转正啊

网友:
我的一个三星IDE80G也是显几个小时,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