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 分辨率 没法调

楼主(2012-03-02):
BIOS 刷过,装XP 系统时,分辨率最大只能到1024 768 ,正常分辨率 1366 768 ,装WIN7 能正常 调节到1366 768,请高人指点啊,BIOS 肯定没问题,找一样的主板上的资料刷的。
win7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排除软件原因。请大家给个思路啊。

网友:
很多GHOST系统驱动不更新,

网友:
排除了软件问题,请行家给指导指导。

网友:
*脏话* 你那就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一个个试呗

网友:
官网下最新驱动试试,有的时候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话

网友:
LCD EDID not correct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换个最新的win7就可以,还是bios跟系统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不支持XP吧。。。换WIN7吧。。